有人用51做平衡小车吗?

楼主:
大神,来个教程可好?

网友:
好想做这个,可是不会。

网友A:
这个,做起来与arm是一样的,不过51的速度能不能有能力来保持其平衡就不好说了,如果只做到平衡51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在运动中平衡,就需要计算性能了,可能做出来的平衡车会木呆一点,或是难以成功,但是理论上是具有可行的,说不定哪个大牛算法优化的好。

网友:
平衡车是依靠什么来调节重心的,那位能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起来与arm是一样的,不过51的速度能不能有能力来保持其平衡就不好说了,如果只做到平衡51应该是没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