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odelsim仿真浮点数除法IP核

楼主:
用modelsim仿真浮点数除法IP核,输入数据a为4,b为2,输出的波形确是下面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试过,不过不懂里边的U是什么,你是什么格式输出的呢

网友A:
也没看你具体浮点的数据格式,如果按你说“输入数据a为4,b为2”, 第三个上升沿,result的值跟b的第一个沿的数据一样,2?
结果貌似ok. 有延时而已,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看你具体浮点的数据格式,如果按你说“输入数据a为4,b为2”, 第三个上升沿,result的值跟b的第一个沿 ...

大神,我做矩阵分解,这是其中一个小单元,本次输出的d要写入到ram中,然后控制ram的读写,下次计算再从ram中读取数据,我不知道要去怎么控制啊,可不可以给个思路?

网友:
huangfujing,你好,图都有了就不难了。
确认一下细节。
1 Irk, Arr, 是连续的数据流进来的吗?
2 初期值,开始只有FIFO_a0里面有数据,FIFO1, 2, 3,的输出怎么处理?
3 RAMd, 为什么不是FIFO,就数据流上看,没看到它的特别用途?
4 Dr的后级设备怎么拿数据
5 针对输入输出能画个简单的时序图,就好了

网友A:
楼主你模块图有点复杂,我重画了一下,供你参考。
不瞒你说,这个画的第五个啦。

模块图

模块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模块图有点复杂,我重画了一下,供你参考。
不瞒你说,这个画的第五个啦。

因为从fifo_a0里面输出的数据是一个数据,但是一直维持,我希望的是,ram中的一个地址写入这个数据,剩下的地址对应的数据都写入0,然后在进行其他的计算,我不是很会控制ram的读写。

网友:
1. 如果FIFO和RAM里面的数据只有一个,其他都是0的话,
   直接用寄存器定义就好了,
   if (要第一个数据)
      dout <= save_dat;
    else
      dout <= 0;

2. FIFO里面要维持数据的话,这个不符合FIFO的特性,可以用RAM

3. RAM 就A_WR, A_ADR, A_WR_DAT, A_RD_DAT,时序也简单
    做PIPELINE 直接用 双口RAM好了,扩展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