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832的电流稳定

楼主:
我申请了一个max16832的evkit,驱动电流原厂设定的是2/3A,我的led是亿光的普通的2835,VF=3V,使用的是3串18并。电源是12v。
但是实际使用中,pwm控制端直接接高电平,上电后我的电源电压被拉低到了11v,led两端的电压是9.6v,通过led的电流是440mA。我提高输入的电压,会慢慢增加到660mA,但是led的VF会增加到10.5v。为什么芯片在12v的时候并不能达到设定的660mA?

网友A:
“上电后我的电源电压被拉低到了11v”
估计已经进入限流状态。
你的电源,电流输出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我的电源电压被拉低到了11v”
估计已经进入限流状态。
你的电源,电流输出能力是否足够?

两个电源成品都是这样哦,买的是12/4a的电源,不应该啊,还一个是不同品牌的也是4a的。我可以明天再用一个dcdc模块测试下,那个模块是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源成品都是这样哦,买的是12/4a的电源,不应该啊,还一个是不同品牌的也是4a的。我可以明天再用一 ...

问题解决了,电源是一个问题点。主要还是灯珠的问题。

网友:
贝岭IC可以用下

网友:
MAX16832A、MAX16832C:典型应用电路MAX16832A、MAX16832C:典型应用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高效解决方案
  • 输入电压范围为6.5V至65V
  • 输出电流高达1A
  • 片上集成65V、0.45Ω功率MOSFET
  • 滞回控制:开关频率高达2MHz
  • LED电流精度:±3%
  • 200mV检流基准
  • 电阻可编程的恒定LED电流
  • 集成的高边电流检测
  • 热折返保护/线性亮度调节
  • 过热关断保护
  • 采用增强散热型8引脚SO封装
  • -40°C至+125°C工作温度范围

应用

  • 建筑、工业及环境照明
  • 汽车RCL、DRL和雾灯
  • 平面显示器
  • 指示灯和紧急事件灯
  • MR16和MR111 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