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一枚,刚开始搞电路,望各位大神帮帮忙,感激感激。用ADA4820运放驱动10欧负...

楼主:
用ADA4870运放驱动10欧负载,接成跟随器的形式,当供电电压为正负17V时,输入正弦信号峰值到7V时输出就出现了削顶失真还有芯片发热的厉害,输出电流有效值还不到0.5A,而数据手册上说的是该芯片输出电流有效值最大能到1A,我的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跪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后期想用它来做换能器负载的驱动。。。

网友:
1、手册上没有说 “ 有效值 ” 可达到到1A

2、“ 输入正弦信号峰值到7V时输出就出现了削顶失真 ” ,输出是多少?怎么不交待一下呢?这种失真是与输出强度有关的,你交待输入信号强度等于没说。

3、发热也与频率有关的。

网友:
如果按17V@50欧,最大的电流也仅为0.34A,---------即是IC可以达到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