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电动汽车的超级电容电池怎么检测电压?

楼主:
我的毕业设计,混合电动汽车,自备发电机组合和超级电容电池,超级电容饱和410V时由电容给汽车供电,超级电容电压在281V,给信号给发电机组,由发电机组给汽车供电并给电容充电,如此循环?现在这个超级电容的电压怎么检测?用什么方法或者装置?

网友A:
你的混合动力是什么和什么混合 ,油和超级电容混合吗?
超级电容电压一般是由专门的管理系统逐个采集并加和的  这样控制比较稳妥,每个电池电压都知道  也可以用一个电压传感器采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混合动力是什么和什么混合 ,油和超级电容混合吗?
超级电容电压一般是由专门的管理系统逐个采集并加 ...

不是油电混合,就是由发电机组和超级电容电池供电

网友C:
从降压分压方向去想去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降压分压方向去想去研究

能详细点吗?我只是个普通二本,我们老师叫我别想复杂,我不会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油电混合,就是由发电机组和超级电容电池供电

那发电机组能源从哪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点吗?我只是个普通二本,我们老师叫我别想复杂,我不会做啊

最简单就用个电压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发电机组能源从哪来啊?

柴油机驱动发电机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柴油机驱动发电机组

那不还是有燃油机嘛  采集电压就用一个电压传感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还是有燃油机嘛  采集电压就用一个电压传感器就行

大哥能加下好友吗?相请教一些问题  等级低加不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还是有燃油机嘛  采集电压就用一个电压传感器就行

不懂这规则,你加我  还是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这规则,你加我  还是不能接受

网友:
由于这个电压的范围大,简单点做,多做几组采样电路,然后用再用逻辑IC处理(用单片机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