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里面关于motor control PWM 和general PWM区别

楼主:
请教下,看了下LPC175X系列手册,motro control PWM和general purpose PWM这两种都什么区别呢。后面那个可以接电机吗

网友:
前面的有马达驱动的特性,例如死区之类的,后面的应该没有。

网友:
前面的应该只是针对电机做的吧,应该是有相关相应的驱动的。后面如像一些pwm调节lcd背光什么的情况下使用的吧

网友:
电动机控制PWM (MCPWM)是专为三相交流和直流电动机控制应用而优化的器件, 但它也
可以在定时、计数、捕获和比较等许多其他应用中使用。

网友:
电机控制pwm有死区控制,紧急停机等,还有三相直流模式和三相交流模式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