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eclipse编程的问题

楼主:
我在linux下用eclipse写C程序,用到GLIB库,我安装了GLIB,
程序如下:

编译的错误图中也有。
我的配置如下: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包含了头文件之后,相应的库文件配置了吗?你安装的肯定有.so或.a之类的库文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包含了头文件之后,相应的库文件配置了吗?你安装的肯定有.so或.a之类的库文件吧。

谢谢我不知道库怎么配置?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不知道库怎么配置?能告诉我吗?谢谢

我也告诉不了你,我没用过Eclipse。但是技术应该是通用的。你在设置里找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