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w_queue_buffer_end_post的问题

楼主:
函 数 功 能 : 发 送 消 息 到 尾 部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此 函 数 在CONFIG_RAW_ZERO_INTERRUPT 使能的情况下,中断函数内不能使用。

如果我不使能CONFIG_RAW_ZERO_INTERRUPT   0关中断,是不是就可以在中断函数中使用这个API了?
可是我在#include 的文件 并没有发现这个CONFIG_RAW_ZERO_INTERRUPT   ...
我必须要在中断中调用这个函数、

raw_queue_buffer_get_information  还有这个函数  今天的一个 任务里面 偶然需要调用这个API , 看下数据信息,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8260925\QQ\WinTemp\RichOle\4`]C6VKD~]EQGA{RV5NAG62.png后面两个参数不是很明白。我的理解是:比如queue_buffer 的 剩 余 空 间 的 起始地址是2000H,queue_buffer_free_size这是个指针变量,他的值是3000H,是不是说 这个API会吧2000H开始的数据,全部复制到3000h 开始的内存中?

网友:
CONFIG_RAW_ZERO_INTERRUPT  这个新版本已经去掉了。中断里能使用raw_queue_buffer_end_post的。

网友:
queue_buffer_free_size : queue_buffer 的 剩 余 空 间 会 填 充 到
queue_buffer_free_size 所指向的空间。
queue_buffer_size : queue_buffer 的 整 体 全 部 空 间 会 填 充 到
queue_buffer_size 所指向的地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