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mq2烟雾传感器的吗

楼主:
有懂mq2烟雾传感器的吗??咨询大神一个问题。。。

网友A:
这个是资料,你学习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资料,你学习下吧。

你好,怎么实现传感器自检啊,损坏了怎么检测?

网友:
烟雾探测,是基于光的投射与吸收原理的光电检测方法。一般采用对射式探头。一个发射红外光,另一端接受。如果烟雾浓度到达一定程度后,接受端的信号减弱。。通过门限就可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