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使用真正的queue

楼主:
template<class U>
class queue{
  protected:
                int         deIndex;
                int         enIndex;
                U*         items;
                int         itemMax;
                bool freeMem;

  public:
                queue(int count){
                        Init(count);
                }
                queue(U* buff,int count){
                        Init(buff,count);
                }
                queue(){
                        enIndex = 0;
                        deIndex = 0;
                        itemMax = 0;
                        freeMem = false;
                }
                ~queue(){
                        itemMax = 0;
                        if(freeMem){
                                delete[] items;
                        }
                        enIndex = 0;
                        deIndex = 0;
                        freeMem = false;
                }
                void Init(int count){
                        enIndex = 0;
                        deIndex = 0;
                        items = new U[count];
                        freeMem = true;
                        itemMax = count;
                }
                void Init(U* buff,int count){
                        enIndex = 0;
                        deIndex = 0;
                        items = buff;
                        freeMem = false;
                        itemMax = count;
                }
                void Clear(void){
                        deIndex = enIndex;
                }
                int CountToWrite(void){
                        if(itemMax == 0){
                                return 0;
                        }
                        return itemMax - CountToRead() - 1;
                }
                int CountToRead(void){
                        int c = 0;
                        volatile int deIndex_bak;
                        volatile int enIndex_bak;
                        deIndex_bak = deIndex;
                        enIndex_bak = enIndex;
                        if(deIndex_bak > enIndex_bak){
                                c = (itemMax - deIndex_bak) + enIndex_bak;
                        }else{
                                c = enIndex_bak - deIndex_bak;
                        }
                        return c;
                }
                int UseRate(void){
                        int x = CountToRead();
                        int y = itemMax;
                        if(y == 0){
                                return 100;
                        }
                        return (x*100)/y;
                }
                int EnQueue(U& item){
                        volatile int x;
                        if(CountToWrite()){
                                x = enIndex;
                                items[x++] = item;
                                if(x >= itemMax){
                                        x = 0;
                                }
                                enIndex = x;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EnQueue(U buf[],int count){
                        volatile int x;
                        x = CountToWrite();
                        if(x < count){
                                count = x;
                        }
                        x = enIndex;
                        for(int i = 0;i < count;i++){
                                items[x++] = buf[i];
                                if(x >= itemMax){
                                        x = 0;
                                }
                        }
                        enIndex = x;
                        return count;
                }
                U DeQueue(void){
                        volatile int i=0,x;
                        if(CountToRead()){
                                x = deIndex;
                                i = deIndex;
                                x++;
                                if(x >= itemMax){
                                        x = 0;
                                }
                                deIndex = x;
                        }
                        return items[i];
                }
                int DeQueue(U& item){
                        volatile int x;
                        if(CountToRead()){
                                x = deIndex;
                                item = items[x++];
                                if(x >= itemMax){
                                        x = 0;
                                }
                                deIndex = x;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DeQueue(U buf[],int count){
                        volatile int x;
                        x = CountToRead();
                        if(x < count){
                                count = x;
                        }
                        x = deIndex;
                        for(int i = 0;i < count;i++){
                                buf[i] = items[x++];
                                if(x >= itemMax){
                                        x = 0;
                                }
                        }
                        deIndex = x;
                        return count;
                }
                int Count(void){
                        return CountToRead();
                }
};

// 假设这是CAN消息数据类型定义,使用了ARMCC的匿名联合属性
#pragma push
#pragma anon_unions
union CAN_Message{
        struct{
                unsigned int DA;
                unsigned int DB;
                unsigned int ID;
                unsigned char format; // 0 - STANDARD, 1- EXTENDED IDENTIFIER
                unsigned char type;   // 0 - DATA FRAME, 1 - REMOTE FRAME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ctrl;
        };
        struct{
                short v0;
                short v1;
                short v2;
                short v3;
                unsigned int id;
                unsigned int ftlc;
        };
        unsigned char buff[16];
        unsigned char data[16];
        unsigned short v16[4];

        CAN_Message(){
                DA = 0;
                DB = 0;
                ID = 0;
                ftlc = 0;
        }
        CAN_Message(const CAN_Message& t){
                DA = t.DA;
                DB = t.DB;
                ID = t.ID;
                ftlc = t.ftlc;
        }
        CAN_Message& operator=(const CAN_Message& t){
                DA = t.DA;
                DB = t.DB;
                ID = t.ID;
                ftlc = t.ftlc;
                return *this;
        }
};
#pragma pop

// 使用例子

// 定义一个CAN_Message队列,使用自动分配内存,队列能容纳99个CAN_Message
queue<CAN_Message> CanReceiveQueue(100);
// 或者
CAN_Message CanReceiveBuf[100];
queue<CAN_Message> CanReceiveQueue(CanReceiveBuf,100);

// 假设这是CAN接收回调函数,一般是在中断调用的
void CAN_ReceiveCallBack(CAN_Message & msg){
        if (CanReceiveQueue.CountToWrite()) {
                CanReceiveQueue.EnQueue(msg);
        }
}

int main(void){
        CAN_Message msg1;

        // 环境初始化...

        while(true){
                // 打印接收到的CAN报文
                if(CanReceiveQueue.CountToRead()){
                        CanReceiveQueue.DeQueue(msg1);
                        printf("from:CAN%l,len=%l,id=%8XL | ",msg1.ctrl,msg1.len,msg1.ID);
                        for(int i = 0;i < msg1.len;i++){
                                printf("%'02XL,",msg1.buff[i]);
                        }
                        printf("\n");
        }
}

/*
note:
        对于复杂数据类型,一定要实现[拷贝构造函数]与[operator=运算符]才能放入queue.
        其它数据类型如int,short,char可随便使用
         如: queue<int> q1;
             q1.Init(count);

        关于线程安全性:
        使用queue时,必须要考虑线程安全性,如:中断与任务,任务与任务之间.
        当在中断中入队时,不要有其它地方也做入队操作,出队也是同理
        入队操作与出队操作之间不存在线程安全问题!
        当有多个任务需要对队列做相同操作时,请封装queue,并使用mutex,此处略

另外,有些人把queue与RTOS绑在一起,搞的好像RTOS好厉害的样子,简直误人子弟!
*/

网友:
C++的不懂,我一般用来作通信的FIFO

网友:
uart的发送与接收,can,tcp/ip协议栈,等等,都离不开queue

网友:
楼主既然写了,不如把线程安全的无锁队列也写一下,还有多对多的cas,不知道arm里米有这样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