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V的单电源供电是什么意思????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10V的单电源供电是什么意思?”
望文生义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V的单电源供电是什么意思?”
望文生义即可。

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B:
单电源又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V的单电源供电是什么意思?”
望文生义即可。

我想做一个电源...你能告诉我要哪些材料,以及给个电路图。。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交流还是直流

标注了“+10V”,必是直流。如果是交流,不能这样标注,只能标注 AC 10V,或者~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又是什么

“单”有“一个”的意思,“双”有“两个”的意思。所以“单电源”是“一个电源”。由前,是一个直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一个电源...你能告诉我要哪些材料,以及给个电路图。。
感激不尽!

电源有各种各样,化学电源、热偶电源、光生电源……都是电源。你要什么样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想做一个电源...你能告诉我要哪些材料,以及给个电路图。。
感激不尽!

单片机10v电源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10v电源模块

我们想要做一个小产品..要它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们想要做一个小产品..要它供电

最好是220v交流电转换成10V单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220v交流电转换成10V单电源供电

这样的模块,市场上大把,无论你是做实验还是给你们的产品配套,找个比较可靠的供应商就是了。

网友C:
+10V单电源,就是说用一个直流的10V的供电即可。看字面意思理解就好了。O(∩_∩)O哈哈~

网友:
你这个样子,估计给你电路,你都看不懂,怎么办呀

网友D:
你这样子,估计给你电路你都看不懂,怎么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子,估计给你电路你都看不懂,怎么办呀?

你这就不像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模块,市场上大把,无论你是做实验还是给你们的产品配套,找个比较可靠的供应商就是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V单电源,就是说用一个直流的10V的供电即可。看字面意思理解就好了。O(∩_∩)O哈哈~

谢谢啊

网友E:
到电子市场看看,买一个10V的适配器先用着
单片机的供电10V的可不多,用的是哪家的,木搞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F:
楼主应该是对电源设计不太懂。
你的输入是多少。最大电流是多大,纹波噪声控制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电子市场看看,买一个10V的适配器先用着
单片机的供电10V的可不多,用的是哪家的,木搞错?

制作要求...我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是对电源设计不太懂。
你的输入是多少。最大电流是多大,纹波噪声控制在多少。

真心不懂....我就是刚刚开始学习,然后想做些小东西.输入当然是220V交流电,最大电流嘛,反正是低功耗的单片机,纹波噪声是什么鬼,我太low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到电子市场看看,买一个10V的适配器先用着
单片机的供电10V的可不多,用的是哪家的,木搞错?

单片机我们在用MSP430G2253,单电源供电是系统供电???、什么鬼,我也是醉了,难道还要我自己再设计一个电路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我们在用MSP430G2253,单电源供电是系统供电???、什么鬼,我也是醉了,难道还要我自 ...

啥的不会没关系
既然学MSP430,建议找个MSP430 LaunchPad板,,电脑USB就可以供电进行玩玩编程了,没有必要再搞供电的东东,对楼主来说比较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的不会没关系
既然学MSP430,建议找个MSP430 LaunchPad板,,电脑USB就可以供电进行玩玩编程了,没有必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