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ZigBee终端节点是以哪种方式加入网络的

楼主(2016-05-20):
怎么判断ZigBee终端节点是以哪种方式加入网络的
请问下,对于一个ZigBee网络,里面有一个协调器,两个路由器以及一个终端节点,我想知道终端节点是怎么加入网络的,是通过路由器加入网络的还是直接跟协调器组网的。通过packet sniffer能看得出来吗,要怎么看?
网络

网友A:
可以经过协调器或路由器都能入网的 终端选择信号好的入网 个人见解。。

网友B:
可以通过packet sniffer能看得出来的;可以看有一个介绍加入帧,然后看 MAC地址就好了,或者加入后 通过获取父节点地址的函数获取父节点MAC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