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无法识别

楼主:
各位大神,本人小白刚接触MSP,想给TA做一个礼物。现有一个MSP430 launchpad,IAR for 430,当烧录程序时,显示错误,好像是无法识别设备,我觉得应该是驱动的问题。然后,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显示的是“USB串行设备”,而不是别人发的那种显示“MSP430设备”。 。求各位大神帮助,感谢!

网友:
对了,我用的是win10系统,好像CCS还不能支持吧

网友:
看样子不像是驱动问题。

网友:
如果是win10,可能是驱动对win10的支持不好。

网友:
win10的环境下没有试过,你再重新更新一下驱动看一下,CCS的安装目录下有驱动程序

网友:
win10的话CCS不知道有人使用没有。你使用的是FET还是别的仿真器?除了驱动安装ok之外,还要建立工程的时候在iar中设置一下的。
另外,条线帽什么的不要忘记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