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Node】J-Link调试问题

楼主:
最近在使用Link Node做项目开发,由于自己一直是使用Keil,对mbed在线编程不是很熟,且不能进行仿真测试,所用打算用keil进行项目开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Link Node板子本身是带有调试器的,连接电脑能够直接识别为J-Link,所以用来做J-Link调试器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我工程环境搭建好后,写了一个简单的led测试程序,在执行下载仿真的时候,J-Link下载失败,具体表现为,一旦调用的J-Link,J-Link设备会丢失,电脑会重新检测到设备连接,多次试验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用过两台电脑试过,然后使用j-Link Flash软件进行测试,同样会出现上述情况,且还会提示许可证的问题。

请问坛里拿到Link Node的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使用的,难道只能用mbed进行开发,或者用自己的J-Link进行开发,那么板载的又有何意义

网友A:
有调试口子的引脚引出么?
你试试用杜邦线连接,但是不要连NRST那个引脚。
再试试像32一样,连接3根线用sw的方式什么的都验证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调试口子的引脚引出么?
你试试用杜邦线连接,但是不要连NRST那个引脚。
再试试像32一样,连接3根线用s ...

你没有尝试过用板载的进行keil调试,我是想用板载的,毕竟这个板子后来还要退回的,不是太好焊接排针

网友C:
你装了那个调试器驱动了?就是那个CMSIS-DAP Debug。我没有装上啊,找不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装了那个调试器驱动了?就是那个CMSIS-DAP Debug。我没有装上啊,找不到驱动

能识别J-Link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调试口子的引脚引出么?
你试试用杜邦线连接,但是不要连NRST那个引脚。
再试试像32一样,连接3根线用s ...

你能试试吗,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装了那个调试器驱动了?就是那个CMSIS-DAP Debug。我没有装上啊,找不到驱动

你能试试吗,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试试吗,看看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呵呵,我又没有你的板子,怎么试啊?别的板子可以,但是你的板子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尝试过用板载的进行keil调试,我是想用板载的,毕竟这个板子后来还要退回的,不是太好焊接排针

别的板子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板子我就不知道有啥接口了。所以没办法帮你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的板子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板子我就不知道有啥接口了。所以没办法帮你试。

我以为你有Link Nod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有Link Node的

我勒个去,我有的话,我就刚开始的时候不提什么让你试试的了说法了,更不提32的sw的方式了。就直接帮你验证了。

网友C:
能穿个驱动上来么?我一直没有装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穿个驱动上来么?我一直没有装成功。

驱动给你,试试看

网友D:
破解了吗?还要许可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给你,试试看

驱动装上了,看起来像是Jlink的驱动?调试口是VCC+GND+SWDIO和SWCLK,查了查网上的资料,Jlink的SWD模式这4个口就可以了,nRESET不接不影响调试。不知道你在MDK中有没有把JLINK的模式设成SWD?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装上了,看起来像是Jlink的驱动?调试口是VCC+GND+SWDIO和SWCLK,查了查网上的资料,Jlink的SWD模式 ...

修改了,没有用,J-Flash工具,擦除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解了吗?还要许可证?

没,可能这个不支持调试,只能用mbed进行开发,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解了吗?还要许可证?

但是官方的评估板使用手册里面是支持keil调试的,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