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FD

楼主:
CAN :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FD : CAN with Flexible data rate

为什么需要CAN FD
1. 带宽需要,CAN最大1Mbps, CAN FD可达 8Mbps
    为什么要那么多带宽, 理由太多了,
    如:Controller 之间的连接日益复杂,频繁
    如:EOL涮写时间要加速
    如:在Controller 之间做复杂加密 ---这些都要加带块

2. 为什么不是其他,比如以太网,MOST,Flexray
    系统日益复杂,整车厂商每天内部间,和供应商间,售前售后,忙疯疯疯了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整个车载网络的大变样,
    新网必须先下兼容,所以CAN FD的F不是Fast,而是Flexible,即可变速

3. CAN和CAN FD的主要差别
    最大消息长8Byte --64Byte
    最大速度1Mbps -- 10Mbps
    物理层芯片差别
    CAN 控制器差别 -- 要升级的话,板级的修改必须的
    软件的驱动肯定要改,根据需要IL层可能也要改

网友:
4. 支持CAN FD的物理层IC
http://www.infineon.com/dgdl/Inf ... ef2014fe03888f95f4f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0005284A.pdf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TJA1057.pdf
当然,到底要用什么能用什么,整车厂商的各自认可IC还不一样。
物理IC的PIN也不完全一样,做ECU电路板的要留心了

网友:
5. 支持CAN FD的连接层,即CAN Controller
目前带这个的还不多,极有可能不是贵公司现在用的CPU,
选的时候要认准CAN FD,不带FD的不是CAN FD(废话)

http://www.infineon.com/cms/jp/p ... ly/aurix-tm-family-–-tc27xt/channel.html?channel=db3a30433cfb5caa013d01df64d92edc
https://www.spansion.com/JP/Prod ... s/traveo-index.aspx
http://japan.renesas.com/products/mpumcu/rh850/
http://www.nxp.com/ja/products/m ... management:MPC5777M

网友:
6 最后,
做开发肯定离不开测试,普通的测CAN的肯定不能用了,
相应的测试硬件肯定要买,软件升级也必要的。

网友:
7. 其他, TT-CAN
CAN 总线,不是带宽不够,大家挤得慌吗?
TT-CAN 出现了,说是给大家上层通信顺序弄弄好,做个类似调度的事情。

CAN总线,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网,物理上大家都是对等的,不存在 master device.
TT-CAN 本质上没有改变CAN 的物理层和L2层, 就单单想做个上层顺序调整,
改进意义不大。

TT-CAN协议是写道 ISO 11898-4里面去了,都没人用。(ISO里面有很多协议是没人用,和用的人少的,不缺这一个)

网友A:
CAN FD终端电阻也是120ohm么,发现CAN FD数据波特率2M可以,4M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 FD终端电阻也是120ohm么,发现CAN FD数据波特率2M可以,4M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用的什么收发片子 和 CPU 啊。
CAN FD 物理层速度可以达到8Mbps,
主要看收发器,和物理配线情况。

网友A:
CAN FD 上又好多delay, 比如 MCU 到Tranceiver delay, tranceiver loop delay,物理配线指的是什么如果调试两个节点近距离通讯是不是跟电容电阻负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N FD 上又好多delay, 比如 MCU 到Tranceiver delay, tranceiver loop delay,物理配线指的是什么如果调试 ...

CAN FD这块的物理层,为什么能够传8Mbps,我们研究了一天没弄明白

能肯定的是
  电容,电感,如果线上有,必然都会有关
  用以前HS-CAN的那套 线长肯定不可以啊

网友A:
是不是得使用光纤,我在实验室8M是可以传输的。
另外,知不知道CAN retransmission,除了ACK错误会重发外,还有哪些错误会导致重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得使用光纤,我在实验室8M是可以传输的。
另外,知不知道CAN retransmission,除了ACK错误会重发外, ...

帧格式错误,CRC错误,连续6个0,6个1都会导致报错

车企目前是不会有 光钎这个选项的。动力系列,第一个毙掉 光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帧格式错误,CRC错误,连续6个0,6个1都会导致报错

车企目前是不会有 光钎这个选项的。动力系列,第一 ...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
两个MCU通讯
波特率设为5M的时候,偶尔有重发;
波特率设为8M的时候,经常重发;
CAN示波器和MCU都没有看到错误。有主意么?thanks!

网友C:
大家这么熟悉can,有谁写过can的boot load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这么熟悉can,有谁写过can的boot loader

bootloader 写过一部分,硬件初期话好了,处理CAN刷写请求,没有刷写请求直接启动o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 写过一部分,硬件初期话好了,处理CAN刷写请求,没有刷写请求直接启动os.

写过部分软件,主要是要将Memeory RAM分区。上电等待CAN 连接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过部分软件,主要是要将Memeory RAM分区。上电等待CAN 连接等

相关资料给一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关资料给一份吧

N年前的事了,忘光了。电脑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关资料给一份吧

N年前的事了,电脑都换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关资料给一份吧

请看看这个吧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00247a.pdf

资料都是公司的,不好拿出来。
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程序地址划分
应用程序和boot程序的跳转,控制信息共享(请求)
boot里面加入必须的外设驱动
还有就是要弄清是用什么格式的文件来刷写,以及用什么工具来

网友:
楼上正解,当年也是类似这么做的;Microchip的资料比较open,不像其他的公司

网友D(2016-09-30):
新人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