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8050 D331 三极管如何计算饱和 和截至状态的偏置电阻

楼主:
SS8050 D331  三极管    作为无触点开关来使用   参数如下
要求 在基极电压为1.47V作在截至区    VCC为5V

如何计算偏置电阻R1  R2

网友:
1、图中未见R1、R2。
2、“要求 在基极电压为1.47V工作在截至区    VCC为5V”
基极电流小于等于零的工作区域,都是截止区。所以截止区无法计算偏置。

网友A:
就是一开关电路,要知道控制的开关负载有多大电流,即Ic
再选定R1,饱和的条件:βIb ≥ Ic,(VBB-0.7)/R2 ≥ Ic/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开关电路,要知道控制的开关负载有多大电流,即Ic
再选定R1,饱和的条件:βIb ≥ Ic,(VBB-0.7)/R2 ...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