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插座程序用KEIL检查没错且能生成HEX文件但是无法仿真

楼主:
程序求助!!!!!如题

shiyan.c

网友A:
KEIL检查没错只是说明语句没有语法错误
自然能能生成HEX文件

而不能仿真,在与用什么仿真和怎么仿真,,,与仿真软件设置有关

网友B:
你是说软件仿真不能进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检查没错只是说明语句没有语法错误
自然能能生成HEX文件

而不能仿真,在与用什么仿真和怎么仿真, ...

放入protuse里面 没有反应

1602液晶显示DS1302实时时钟.DS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软件仿真不能进行吗?

是的!!放入protuse  并没有反应..............

网友:
干嘛不用keil自带的软件软件仿真,既然用的proteus,不贴出相关线路图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放入protuse  并没有反应..............

看来你连电路都没有看懂呀,重新学习,扎实点吧,赶鸭子上架的方式在理工这一步错,步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入protuse里面 没有反应

protuse仿真要把线连接好,器件选对,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
protuse仿真需要电路图连接没有错误,并且与Keil连接,才能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