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CAN vs 高速CAN

楼主:
低速高速的差别,听名字大家都知道,速度肯定有差别。
其实物理层上还有很大差别, HS-CAN,和LS-CAN也是独立的,所以选CAN transceiver的朋友要注意了

                 低速CAN     高速CAN
ISO            11898-2      11898-3
Speed(bps)  [40k,125k]  [125k,1M]
Domaint(V)  H=4V         H=3.5
                 L=1V          L=1.5
单线传送    可              不推荐

网友:
楼主有没有如今主流汽车厂商所使用的CAN总线的物理层协议标准的资料吗,目前正在开始着手车载项目,没有多少可以查看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A:
协议是有的,但是是公司的,个人没有。
看你是用用什么类型的CAN,同类型的CAN物理层 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议是有的,但是是公司的,个人没有。
看你是用用什么类型的CAN,同类型的CAN物理层 一样的啊。

目前,高速CAN和低速CAN的总线对应的电平都只有一种形式吗?我们现在设计的CAN总线的节点要同时用这两种,就是不太清楚能不能驱动电平和大部分汽车的总线电平是否兼容。

网友:
楼主,高速CAN和低速CAN 物理上是不可以兼容的。
要同时对应可以,要装连个CAN transceiver, 一个 HS, 一个 LS,
CPU也要带两个 CAN controller

网友:
大神,还在吗?挖个坟。高速CAN和低速CAN还表现在物理总线上的区别,一个是闭环结构,终端常配120欧电阻,一个是开环结构,终端常加2.2千欧电阻。在网上搜索了半天,始终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开环总线适合低速,长距离;闭环总线适合高速,短距离。然后还有终端电阻的问题,楼主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还在吗?挖个坟。高速CAN和低速CAN还表现在物理总线上的区别,一个是闭环结构,终端常配120欧电阻, ...

同样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CAN FD呢

网友:
正好在找这些资料~

网友:
大神,还在吗?挖个坟。高速CAN和低速CAN还表现在物理总线上的区别,一个是闭环结构,终端常配120欧电阻,一个是开环结构,终端常加2.2千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