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这样的升压芯片吗?

楼主:
输入电压1~1.5V输出>8V,电流<10mA,效率80%左右。我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固定升压芯片,可调节升压到9V的有,但效率太低了,只有40%多一点。请网友帮助一下,可批量订货。谢谢!

网友A:
很多Boost型的IC,如果供电在5V以下的均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现在使用Boost升压的效率,一般都会在70%以的,不可能只有40%的效率。

网友:
我的回复呢?

网友B: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1613
输出可调
可配合低至 1.1V 的 VIN 工作
高输出电压:高达 3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Boost型的IC,如果供电在5V以下的均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

现在使用Boost升压的效率,一般都会在70% ...

谢谢,还请网友提供一下具体芯片.测试的结果确实如此.我也很无奈,正与相关厂家联系.

网友C:
之前,我们用的芯片确有75%的效率,但这款芯片厂家不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linear.com.cn/product/LT1613
输出可调
可配合低至 1.1V 的 VIN 工作
高输出电压:高达 34V

谢谢你对回答,我还要确认一下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还请网友提供一下具体芯片.测试的结果确实如此.我也很无奈,正与相关厂家联系.

这种升压芯片很多,现在属于常用芯片了。现在国产的厂家也很多,可靠性及其它性能也都优秀 ------  找那些打着自己品牌的厂(不敢打自己品牌的,不能要)。 找销售给你推荐具体型号。

如果迷信进口的,TI也有很多这样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们用的芯片确有75%的效率,但这款芯片厂家不生产了.

一般情况下效率不可能才到40%,你看是不是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升压芯片很多,现在属于常用芯片了。现在国产的厂家也很多,可靠性及其它性能也都优秀 ------  找那 ...

之前,找到了一些厂家,他们开始说没问题,效率能达到,买后实验不行,再打电话,回曰,电压升的太高了,不容易达到.您方便的话,给我发个邮件:x1895@126.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效率不可能才到40%,你看是不是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

应该出入不会太大,我们产品使用升压芯片时间比较长了.且之前的芯片效率的确高.

网友:
自己搭一个BOOST升压电路也不止4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找到了一些厂家,他们开始说没问题,效率能达到,买后实验不行,再打电话,回曰,电压升的太高了,不容易达 ...

在低电压应用时,它的开通电阻(或压降)的影响就相对大了,就需要选择导能电阻小的IC,静态电流、输出的分压电阻等对效率也有影响,

网友:
目前已找到相对比较好的升压电路,效率可达60%以上,基本满足我们的要求。再次谢谢版主的一路指点与呼应!也谢谢回帖与看贴的网友。

网友:
我司的HB6803可以做到

HB6803_V0.1 (1).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