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网络存在问题 网络异常-360急救箱不能修复

楼主:
笔记本通过WiFi连网。突然就出现了感叹号。360诊断,不能修复。发现网络存在问题,这一项修复失败。手机可以上网,应该是电脑本身的原因。折腾半天,后来不知怎么,自己好了。这次又出现了,头疼啊。搜了一些相关内容。感觉帮助不大。改ip,dns设置根本没用。后来,看到一条说,在高级TCP/IP设置里,netBIOS设置成默认,可我就是默认啊。索性就啥试一下,先改成启用TCP/IP。之后,会可能有断开或连接WiFi的过程。之后,再把设置改回默认。之后就没有什么修改设置的动作了。后来,竟然正常了,我靠,感叹号没了。难道真的是改了两次netBIOS的作用?这方面,不是很懂。我曾经想到过,类似于刷参数的效果,尽管现在设置正确,但系统并没有正确识别,要改成个错的,再改回去,系统才会有修改的动作。当然了,这些都是猜测了。如果再出现,看看这么改还管不管用。

网友A:
可手动输入IP地址和DNS可以试试

网友B:
我这是一直提示有问题,不过上网一切正常,是局域网的服务器配置有问题,虽然看着不顺眼,不过也没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一直提示有问题,不过上网一切正常,是局域网的服务器配置有问题,虽然看着不顺眼,不过也没辙{:1_91 ...

楼上一定不是处女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一定不是处女座

额。。。。。。就是看着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就是看着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手动输入IP地址和DNS可以试试

经过几次实验,我发现貌似是系统识别方面有些问题,不同时候,我这一次改好了,下一次用相同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而我改个别的东西,过一会就可能好了,比如,手动输入IP。手动输入IP,我之前试过根本不管用,但某一次可能就管用。并不是更改一个特定的地方,就变好。好像是识别方面,丢失或者误判一些信息。然后,通过尝试,更改掉那个出问题的地方,再改回去,就好了。目前的体会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一直提示有问题,不过上网一切正常,是局域网的服务器配置有问题,虽然看着不顺眼,不过也没辙{:1_91 ...

你这和我的情况还不一样。我显示的图标是WiFi已经连接了,但是带感叹号,你这显示没连接啊。可能只是上层显示某个地方出了问题吧,功能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