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不能生成bom,元件属性不能删除

楼主:
本来就很不爽。画原理图又出了点状况。不能生成bom。提示错误。
Performing BOM.
ERROR [EXT0011]    Unable to create the report file.
BOM Done.
可是根本就没有生成bom。在生成bom的对话框里,看到open in  excel 是 灰的,不能选,打开之前一个对的原理图,就能选择。
之前还出现过别的提示。关于路径之类的问题,这个,我基本确定,有的电路是我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的。元件已经带有它原来的库的路径。把这些元件替换了,应该就对了。不过,要替换的话,不是一两个,比较麻烦,想更改属性。却发现不让改。提示,one or more properties were not deletable。查了一下,有人说,如果属性是在库中创建的,就不能在原理图中修改。我靠。库是别人电脑的库。
不过,我还不是很肯定,不能生成bom是不是因为库路径不对。另外奇怪的是,我之前也有过复制别处电路呀,怎么没有遇到这情况。头疼,本来就不爽。不想弄了。

网友A:
先把原理图中导出原理图库文件,view\package
保存到自己的库
再去生成bom,这样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原理图中导出原理图库文件,view\package
保存到自己的库
再去生成bom,这样不行么

反正我把路径不对的元件都替换成对的,也不行,后来,原理图就一个图,我新建design,更改了路径。把整个图复制过去。我靠,瞬间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