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buck

楼主:
我的494降压测试时494无输出波形,三极管一直导通,求大神解决

网友A:
仔细看看TL494内部结构,3脚和2脚是一个运放的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
你的接法,是跟随器,这个运放电压增益为1,没有放大作用。
参考TL494的datasheet,里面有驱动Buck电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TL494内部结构,3脚和2脚是一个运放的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
你的接法,是跟随器,这个运放电压增 ...

怎么变成电压跟随器了?3脚不是频率补偿么,1脚和2脚不是通过基准电压与输出电压相比来控制输出波形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TL494内部结构,3脚和2脚是一个运放的输出端和反相输入端。
你的接法,是跟随器,这个运放电压增 ...

我123引脚的接法不是跟典型图一样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123引脚的接法不是跟典型图一样么

仔细看看,TL494的1、2、3脚接法和2楼图一样不一样。如果看不清楚,数数元件数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变成电压跟随器了?3脚不是频率补偿么,1脚和2脚不是通过基准电压与输出电压相比来控制输出波形么?

叫你看TL494的内部结构,我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TL494的3脚是“频率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TL494的1、2、3脚接法和2楼图一样不一样。如果看不清楚,数数元件数量。

12脚的5.1k电阻不是起限流作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叫你看TL494的内部结构,我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TL494的3脚是“频率补偿”。

大神指点下啊,我是个初学者,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空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叫你看TL494的内部结构,我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不知道是谁告诉你TL494的3脚是“频率补偿”。

我有份资料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脚的5.1k电阻不是起限流作用么?

“12脚的5.1k电阻不是起限流作用么?”
该电阻不是起限流作用。
其作用,距离限流相去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份资料就是这么写的

“我有份资料就是这么写的”
这段话,大体上没有错。
恐怕是你没有看明白。
看不明白的原因,是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指点下啊,我是个初学者,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空白

3脚是两个运放的输出端,1、2脚是一个运放的输入端,15、16脚是另一个运放的输入端,没有错吧?
此图中没有说3脚是“频率补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份资料就是这么写的

你还不知道运放怎么使用,更不知道“频率补偿”是个什么东西。
要说清楚“频率补偿”,简单些也要几十页,而且要有足够的电路基础知识才可以听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脚的5.1k电阻不是起限流作用么?”
该电阻不是起限流作用。
其作用,距离限流相去甚远。

运放的几个基本电路我学过,但没看过这样的运放,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几个基本电路我学过,但没看过这样的运放,求指点

“运放的几个基本电路我学过,但没看过这样的运放”
既然运放基本电路学过,那么回去看看书,同相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是否接Vref?还是经电阻接某电位?
反相放大器也是一样,信号是直接接到反相输入端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几个基本电路我学过,但没看过这样的运放”
既然运放基本电路学过,那么回去看看书,同相放大器 ...

我在反向端加入了电阻,494的确有输出波形了但是三极还是没有输出波形只有输出电压,请在帮忙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反向端加入了电阻,494的确有输出波形了但是三极还是没有输出波形只有输出电压,请在帮忙指点下

“但是三极还是没有输出波形”
三极管的哪一极没有波形?输入(J1)和输出(J2)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三极还是没有输出波形”
三极管的哪一极没有波形?输入(J1)和输出(J2)电压各是多少?

三极管的集电极没输出波形,输入与输出电压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集电极没输出波形,输入与输出电压差不多

用的tip4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集电极没输出波形,输入与输出电压差不多

“输入与输出电压差不多”
“差不多”是多少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