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CAN +【ST主题月】

楼主:
最近需要做一个USB接口的CAN适配器,用于设备联机设置以及在线升级。STM32集成CAN的比较多,这里仅仅需要USB口和CAN口,据说stm32f103的低端型号同时使用USB和CAN有问题,一些适配器采用stm32f105做。
我当然希望用低成本方案,分析了一下,似乎STM32F042F4P6比较适合,tssop20封装,无需晶振(USB),通过引脚分配似乎也可以同时使用USB和CAN,准备开干!

网友:
我也在做一些CAN的实验,支持楼主继续干

网友A:
希望1楼和3楼可以分享 开干的 经验哈
@gxliu08   @littleshri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1楼和3楼可以分享 开干的 经验哈
@gxliu08   @littleshrimp

网友:
原理图,pcb都太简单,直接画板,发出加工,正在写软件,考虑驱动和上位机,驱动准备直接用HID免驱设计。

网友B:
这两个功能好像用的同一个管角,是分时复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功能好像用的同一个管角,是分时复用吗

这两个引脚冲突,CAN和USB不能同时工作,设置映射PA11,PA12,只能用CAN或USB,最后用两块板飞了一下,第一块实现CDC, USB转串口,第二块USART1转CAN,串口转CAN,可以工作,查了一下48脚的型号,可以把CAN映射到PB8和PB9,就和USB不冲突了,不过缓存区还是有重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