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161P997通过光耦通信问题

楼主:
我的DAC1619PP7在电路中通过光耦来控制输出电流,电路参考:
但是实际上,我只实现了DIN的光耦输入,没有实现DBACK,发现并不能控制电流输出,电流输出在3.36mA。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当DIN高电平达到4V电压输出(相对于DAC161P997的GND),以及光耦输出侧地电压连接4-20mA输出环路地(相对于DAC161P997的GND电压大约是-0.7v)时,电流居然可以正确输出。这样是否可以间接证明,若不实现DBACK光耦输出,需要较大的电压差(4V,-0.7V)DAC161P997才能识别逻辑控制并正确输出?

或者说是否必须实现DBACK才能正确控制电流输出?

网友:
是个问题,按照手册说明进行电路参数配置,硬件连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语文没学好,也舍不得把电路图搞上来;

电路设计…… ,嗨……,
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