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最烦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在用AD的时候由于经常要修改封装,然后再编译成IntLib格式的库,问题是每修改一次,编译的时候生产的IntLib库就自动生成一个文件夹Project Outputs forXX里面  ,就一直在里面嵌套....要是修改个5 ~6次...简直没法想象啊。比如,我这个最新生成的IntLib格式的库路径:
C:\Users\yl\Desktop\全功能F107\核心板N4\N41\Project Outputs for N4\N4\Project Outputs for N4\N4\Project Outputs for N4
啊~~~~~~~好烦好烦,在管理PCB库的时候很不方便啊,能不能设置它再次编译的时候自动覆盖原来的IntLib库啊?
坛子里面的各位大神怎么弄得,难道是当年大3的时候上课打瞌睡去了,错过了这个关键点啊?

网友:
来自 2楼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在libpkg包这里右键,选择工程参数

,再去选择输出路径,
,你再编译这个基础库的输出文件就在你指定的位置了

这么做的意义在于,要是多次修改封装库的话,移动这个PCB工程,不会因为库的路径问题莫名其妙的出现很多错误,并且方便管理

网友A:
有点没听明白?编译成库?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你是从PCB这边对封装进行修改了然后再更新回库里?为什么不第一次生成库之后,要修改直接在库里面进行修改呢。

网友:
这是Altium designer软件临时备份和自动备份的问题,应该在系统设置-Data Management

网友:
Timed auto save backups - 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为当前打开的所有文件进行多个版本的自动保存.
Local History - 每当文件被人工保存时,会生成一个snapshot, 这些snapshots会按照设定保存一定的天数.
Version Control - 从Altium Designer中直接与第三方的版本控制系统(VCS)进行接口.

网友:
DXP»Preferences菜单下设置 System - Backup页面, Auto Save
功能会按照指定的时间间隔,拷贝当前打开并被修改过的文件(修改过的文件,名字后面会有星号)到指定的位置.每个文件最多可以保存10个版本.这个功能可以用来从灾难中恢复,比如你的电脑由于突然停电而关机.自动保存的文件会在文件名后面加上.~(X)来标识.比如,文件
MySchematic.SchDoc
会被自动保存为
MySchematic.~(1).SchDoc
MySchematic.~(2).SchDoc
, 以此类推.注意,一旦某个版本被人为保存了,那些自动保存的文件名就会再次被使用.这样一来,你只能根据文件的保存时间来辨别哪个是最后被保存的文件,而不能根据文件名里的数字来排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没听明白?编译成库?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呢?你是从PCB这边对封装进行修改了然后再更新回库里?为 ...

产品版本不同,样机都做了3个版本,在平时修改过程中原理图在不断的修改,器件也在变动,所以会不断的去修改这个库

网友:
本地历史(Local History),Storage Manager 面板
通过Storage Manager面板,本地历史管理是通过在每次你保存文件时自动对文件进行一次拷贝,将所有的备份放在一个Project History目录下(拷贝的是保存之前的文件).Project History目录是产生在project文件相同的目录下.如果你的project包含了一些文档被保存在子目录下,则这些子目录的结构也会被History目录照样拷贝过去.另外,你也可以指定一个全局的存储路径作为所有project的history目录.

网友:
无论你是集成库,还是非集成库,只须原理图库与PCB封装库是唯一对应的就能保证没问题。即使从原理图更新PCB后,先进行从库更新封装,这样既更新PCB封装又更新相关信息(包括元件的3D高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