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遇到个抓狂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
 时间过得太快了,关于micropython的情况,掐指一算,已经半个多月没在坛子上更新进展状况了,。。。只能给自己找个忙的借口了(其实真的很忙),言归正传,话说俺遇到了一个“百思不得解”的问题呢。。。,描述如下:
1.main,py编辑好测试代码后->保存->关闭文件
2.按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键(或者重新插拔数据线)
3.问题来了。。。按照LED等的状态,判断测试代码是正确执行的(我测试的PWM),但是打开main.py时发现,文件变为空白的了,当我试图编辑并保存提示了如下图所示的错误
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恢复出厂设置才可以重新编辑main.py文件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是神马回事?,求指教!!!

网友A:
没有仔细看教程吧。保存文件后需要安全退出,否则很有可能破坏文件系统的。这时只能恢复出厂设置了。

如果每次编辑完后都安全退出的确很麻烦,可以这样做:编辑完成后,在终端下按Ctrl-D软复位,这样MicroPython就可以识别你的程序。但是开发完成后还是需要安全退出的。但是这样只需要最后做一次,不用每次都安全退出。

网友A:
这个问题是MicroPython的问题,希望以后可以改进,就不怕丢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MicroPython的问题,希望以后可以改进,就不怕丢文件了。

额。。。,抱歉,@dcexpert,是我教程看的不仔细了,因为前些日子没遇到这个问题,这几天才遇到的,谢谢提醒!我会再把教程仔细的看一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仔细看教程吧。保存文件后需要安全退出,否则很有可能破坏文件系统的。这时只能恢复出厂设置了。

如 ...

记得之前看教程时确实提到文件损坏的问题,当时自己没遇到那样的问题也就没在意,出问题我应该第一时间在查看教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之前看教程时确实提到文件损坏的问题,当时自己没遇到那样的问题也就没在意,出问题我应该第一时间在 ...

其实我也一样,习惯了先做在看文档,有时就容易出现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写出来。

网友:
ctrl+D,我每次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是文档没有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