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芯片的问题

楼主:
应用的时钟芯片是PCF8563,在实际应用中发现,时间走得会原来越慢,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是需要调节电容,使频率比较准确之后才行,并且,即使调节准确了,也还是会受温度因素影响。因此,最好用内置晶体并且带有温度调节功能的时钟芯片,不过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需要调节电容,使频率比较准确之后才行,并且,即使调节准确了,也还是会受温度因素影响。因此,最好 ...

您帮我分析下 我这样设计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B:
注意判断“越来越慢”是累计的结果还是真的越来越慢。累计,每天的误差是常数,每天误差时间乘以天数就是当前误差,这个是晶体频率偏差导致,可以调节振荡回路的小电容来校正,一般可以做到每天误差1秒以内。更高精度需要使用专用的带温度补偿的高精度有源32768晶振,这个价格比较贵,MAXIM有。如果误差不是累计而是随着时间非线性的越来越大,那么该注意的是电池,电池电压下降过多时会导致晶体振荡电路发生偏差,这时需要更换后备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判断“越来越慢”是累计的结果还是真的越来越慢。累计,每天的误差是常数,每天误差时间乘以天数就是当 ...

每天的变化都不是成比例的 用的电池也是3.3V 电压也比较稳定 我现在猜想是不是PCB布局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天的变化都不是成比例的 用的电池也是3.3V 电压也比较稳定 我现在猜想是不是PCB布局引起的

32.768KHz的频率还不算高,对PCB设计的要求自然也不算高,好好检查焊接,特别是手工焊接时使用了酸性焊油,这会导致线路间阻抗大减。另外就是高温对器件的损坏以及焊接不良的情况,要注意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768KHz的频率还不算高,对PCB设计的要求自然也不算高,好好检查焊接,特别是手工焊接时使用了酸性焊油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