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Node试用】四 :手机app控制

楼主:
上周把蓝牙问题终于解决了,然后还在官网发现很多资源
http://www.nordicsemi.com/chi_simple/node_176/Bluetooth-R/nRF51822

这样发网址应该没任何问题吧
里面很多相关的东西。可以下载几个app啥的,唯一不好的是软件都在谷歌市场里,电脑得翻一下。

首先添加工程“nRF51822_SimpleControl”,这个结合手机app来操作一下板子。
其中这5行代码要改:
#define DIGITAL_OUT_PIN                  P0_17  //D7
#define DIGITAL_IN_PIN                   P0_5   //A4
#define PWM_PIN                          P0_16  //D6
#define SERVO_PIN                        P0_14  //D10
#define ANALOG_IN_PIN                    P0_6   //A5

不然板子没任何反应。好奇这个例程也是最近才写的,居然和板子不配套

app也得设置一下,默认的是串口模式

连接上板子一切正常,很快

控制led亮灭,AD采集,PWM输出

这个实现pwm的输出,也很简单,查看一下程序部分:
PwmOut          PWM(PWM_PIN);

else if(buf[0] == 0x02)
        {
            float value = (float)buf[1]/255;
            PWM = value;
        }

直接调用PWM( )函数,然后把手机发送的数据作为处理作为形参,输出

Servo           MYSERVO(SERVO_PIN);

else if(buf[0] == 0x03)
        {
            MYSERVO.write(buf[1]);
        }
        else if(buf[0] == 0x04)
        {
            analog_enabled = 0;
            PWM = 0;
            MYSERVO.write(0);
            LED_SET = 0;
            old_state = 0;
        }

模拟伺服电机,实际是驱动板子上的蜂鸣器,可是实际操作,开了就没法关闭了,可是代码是可以关的啊
MYSERVO.write(0);

难道这一句没进去

网友A:
你说的app要设置一下,默认串口模式。并没有看到在哪里设置啊?能说明一下吗?另外这个app我用外链下载安装的,只能扫描到设备,但是点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app要设置一下,默认串口模式。并没有看到在哪里设置啊?能说明一下吗?另外这个app我用外链下载安装 ...

设置在软件的左上角啊,要是找不见我给截个图。从哪下估计没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置在软件的左上角啊,要是找不见我给截个图。从哪下估计没影响

你说的就是那个选择BLE controller simple chat和simple controls的那个界面,这个我倒是能看到的。你说的串口指的是那个simple c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就是那个选择BLE controller simple chat和simple controls的那个界面,这个我倒是能看到的。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