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路由节点互相绑定的问题

楼主:
RT,我的网络中有一个协调器和两个路由器,开始的时候,两个路由的父节点都是协调器,但是协调器掉电后,发现两个路由的父节点都是对方,这时候不论是重启所有节点还是断掉一个路由节点都无法让路由节点重新绑定到协调器上了,父节点一直是另外一个路由节点,就算我把路由节点断电后,用串口调试工具查看路由节点的父地址仍然是那个断掉的路由节点。这时候只有把所有节点重新烧一次程序才能变回去了。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解决了,不仅要编译NV_RESTORE,还得在俩文件里改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不仅要编译NV_RESTORE,还得在俩文件里改参数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不仅要编译NV_RESTORE,还得在俩文件里改参数

引用坛友的一句话:给楼主赞一个,问题发出来,解决掉还会讲出来!

网友B:
好久不来论坛了。来逛一逛,发现大家都有同样经历。交流可能是解决困惑的快速途径。写文字求助的时候,还能让自己静下来思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来论坛了。来逛一逛,发现大家都有同样经历。交流可能是解决困惑的快速途径。写文字求助的时候,还能 ...

嗯 说的有道理,问题越论越明。

以前高考时候也是,给别人讲一遍题目的解决办法,自己也收获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来论坛了。来逛一逛,发现大家都有同样经历。交流可能是解决困惑的快速途径。写文字求助的时候,还能 ...

楼主随便给自己结贴,把自己的解决办法分享出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网友A:
很久不上,现在把解决方案贴出来如下:
掉电重连功能设置:

1、在ZGlobals.c文件中,修改uint16 zgConfigPANID = 0x00ff;//ZDAPP_CONFIG_PAN_ID;

2、在ZDApp.c文件中,修改 return ( panid ); //return ( panid + 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不上,现在把解决方案贴出来如下:
掉电重连功能设置:

1、在ZGlobals.c文件中,修改uint16 zgConf ...

多谢分享 :)

网友:
看到结尾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