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ubemx生成的模拟IO代码驱动5110屏幕 速度很慢

楼主:
利用cubemx生成的模拟IO代码驱动5110屏幕 速度很慢 ,20分钟才显示完整三个字符。找不到问题在哪。
代码如下。
5110.c文件
#include "Header_File.h"

/**********************************************************************
*函数名称: OLED_WriteData(uint8_t dat)
*函数功能: OLED些数据
*入口参数: dat 数据
*出口参数: void
*示    例: OLED_WriteData(0x21)
**********************************************************************/
void OLED_WriteData( uint8_t dat)
{
        uint8_t i;
  HAL_GPIO_WritePin(DC_GPIO_Port,DC_Pin,GPIO_PIN_SET);
        for(i=0;i<8;i++)
        {
                if((dat << i) & 0x80)
                {
                        HAL_GPIO_WritePin(DI_GPIO_Port,DI_Pin,GPIO_PIN_SET);
                }
                else
                        HAL_GPIO_WritePin(DI_GPIO_Port,DI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DO_GPIO_Port,DO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DO_GPIO_Port,DO_Pin,GPIO_PIN_SET);
        }
}

/**********************************************************************
*函数名称: OLED_WriteCmd(uint8_t cmd)
*函数功能: OLED写命令
*入口参数: cmd 命令
*出口参数: void
*示    例: OLED_WriteCmd(0x21)
**********************************************************************/
void OLED_WriteCmd(uint8_t cmd)
{
        uint8_t i;
  HAL_GPIO_WritePin(DC_GPIO_Port,DC_Pin,GPIO_PIN_RESET);
        for(i=0;i<8;i++)
        {
                if((cmd << i) & 0x80)
                {
                        HAL_GPIO_WritePin(DI_GPIO_Port,DI_Pin,GPIO_PIN_SET);
                }
                else
                        HAL_GPIO_WritePin(DI_GPIO_Port,DI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DO_GPIO_Port,DO_Pin,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DO_GPIO_Port,DO_Pin,GPIO_PIN_SET);
        }
}

/**********************************************************************
*函数名称: OLED_SetPos(uint8_t x, uint8_t y)
*函数功能: OLED写坐标
*入口参数: X 横坐标  Y纵坐标
*出口参数: void
*示    例: OLED_SetPos(2,1)
**********************************************************************/
void OLED_SetPos(uint8_t x, uint8_t y)
{
  OLED_WriteCmd(0xb0+y);
  OLED_WriteCmd(((x&0xf0)>>4)|0x10);
  OLED_WriteCmd((x&0x0f)|0x01);
}

/**********************************************************************
*函数名称: void OLED_Fill(uint8_t bmp_dat)
*函数功能: 满屏写数据
*入口参数: bmp_dat数据
*出口参数: void
*示    例: OLED_Fill(0) 清屏函数
**********************************************************************/
void OLED_Fill(uint8_t bmp_dat)
{
  uint8_t y,x;
  for(y=0;y<8;y++)
  {
    OLED_WriteCmd(0xb0+y);
    OLED_WriteCmd(0x01);
    OLED_WriteCmd(0x10);
    for(x=0;x<128;x++)
    OLED_WriteData(bmp_dat);
  }
}

/**********************************************************************
*函数名称: OLED_Init(void)
*函数功能: OLED初始化函数
*入口参数: void
*出口参数: void
*示    例: OLED_Init( )
**********************************************************************/
void OLED_Init(void)
{
        HAL_GPIO_WritePin(RES_GPIO_Port,RES_Pin,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RES_GPIO_Port,RES_Pin,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RES_GPIO_Port,RES_Pin,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CS_Pin,GPIO_PIN_SET);
  HAL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CS_GPIO_Port,CS_Pin,GPIO_PIN_RESET);
  OLED_Write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ite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ite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ite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ite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ite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ite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 0xa1??
  OLED_Write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 0xc8??
  OLED_Write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ite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iteCmd(0x3f);//--1/64 duty
  OLED_Write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iteCmd(0x00);//-not offset
  OLED_Write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ite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ite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ite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ite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iteCmd(0x12);
  OLED_WriteCmd(0xdb);//--set vcomh
  OLED_Write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ite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iteCmd(0x02);//
  OLED_Write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iteCmd(0x14);//--set(0x10) disable
  OLED_Write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ite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ite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Fill(0x00);    //清屏
  OLED_SetPos(0,0);
}

/**********************************************************************
*函数名称: LCD_PrintfChinese16x16( uint8_t IndexY , uint8_t IndexX ,const  uint8_t pString[] ,uint8_t mode )
*函数功能: 显示16x16字符
*入口参数: IndexX页地址   IndexY列地址 pString[]显示的字符  mode显示模式
*出口参数: void
*示    例: LCD_PrintfChinese16x16( 0 , 0 ,"显示16x16字符" ,normal )
**********************************************************************/
void  LCD_PrintfChinese16x16( uint8_t IndexY , uint8_t IndexX ,const  uint8_t pString[] ,uint8_t mode )
{

    uint8_t temp1, temp2,i;
    uint16_t Code_Address;

    IndexY <<= 1;

    temp1 = 0;

    while(pString[temp1] != '\0')
    {
        temp2 = 0;
        Code_Address = 1;

        while( INDEX_CHINESE_16x16[temp2] > 127 )
        {//扫描字库中的文字

            if(INDEX_CHINESE_16x16[temp2] == pString[temp1])
            {

                if(INDEX_CHINESE_16x16[temp2 + 1] == pString[temp1 + 1])
                {

                    Code_Address = temp2 * 16;
                    break;
                }
            }
            temp2 += 2; //每个字占2个字符
        }

        if(Code_Address != 1)
        {//显示上半部汉字
            OLED_SetPos(IndexX, IndexY);
            for(i = 0; i < 16; i++)
            {

              if(mode==0)
              {
                OLED_WriteData(CODETAB_CHINESE_16x16[Code_Address]);
              }
              else
              {
                OLED_WriteData(~CODETAB_CHINESE_16x16[Code_Address]);
              }

                Code_Address++;
            }
            //显示下半部分
            OLED_SetPos(IndexX,IndexY + 1);
            for(i = 0;i < 16;i++)
            {

              if(mode==0)
              {
                OLED_WriteData(CODETAB_CHINESE_16x16[Code_Address]);
              }
              else
              {
                OLED_WriteData(~CODETAB_CHINESE_16x16[Code_Address]);
              }
                Code_Address++;
            }

            temp1 += 2;

        }
        else
        {              //显示空白部分

            OLED_SetPos(IndexX, IndexY);
            for(i = 0;i < 16;i++)
            {

                OLED_WriteData(0);
            }

            OLED_SetPos(IndexX,IndexY + 1);
            for(i = 0;i < 16;i++)
            {

                OLED_WriteData(0);
            }

            temp1+=1;
        }

        IndexX += 16;//更新下一个字符
    }
    return;
}

/**********************************************************************
*函数名称: LCD_PrintfChineseMix16x16( uint8_t IndexX , uint8_t IndexY , const uint8_t pString[] , uint8_t mode)
*函数功能: 显示16x16字符、汉字
*入口参数: IndexX页地址   IndexY列地址 pString[]显示的字符  mode显示模式
*出口参数: void
*示    例: LCD_PrintfChineseMix16x16( 0 , 0 ,"显示16x16字符ABC" ,abnormal )
**********************************************************************/
void LCD_PrintfChineseMix16x16( uint8_t IndexX , uint8_t IndexY , const uint8_t pString[] , uint8_t mode)
{
    uint8_t tempStr[3];
    uint8_t i = 0;

    while(pString[i] != '\0')
    {
        if(pString[i] > 127)
        {
            tempStr[0] = pString[i];
            tempStr[1] = pString[i + 1];
            tempStr[2] = '\0';          //空格
            LCD_PrintfChinese16x16(IndexX , IndexY , tempStr , mode);
            IndexY += 16;
            i += 2;
        }
        else
        {
            LCD_PrintfChar8x16(IndexY, IndexX, pString[i] , mode);  //显示字母
            IndexY += 8;
            i += 1;
        }
    }

}

/**********************************************************************
*函数名称: LCD_PrintfChar8x16( uint8_t IndexX , uint8_t IndexY , uint8_t pData , uint8_t mode)
*函数功能: 显示8x16字幕
*入口参数: IndexX页地址   IndexY列地址 pData显示的字符  mode显示模式
*出口参数: void
*示例    :LCD_PrintfChar8x16( 0 , 0 ,"ABCDE" ,abnormal )
**********************************************************************/
void LCD_PrintfChar8x16( uint8_t IndexX , uint8_t IndexY , uint8_t pData , uint8_t mode)
{

  uint8_t i;

  IndexY <<= 1;

    if(IndexX > 120)
    {
        IndexX = 0;
        IndexY+=2;
    }
    pData = (pData-32);

    OLED_SetPos(IndexX, IndexY);
    for(i = 0; i < 8; i++)
    {
      if(mode==0)
      {
        OLED_WriteData((Tab_Ascii_8x16[(pData << 4) + i]));
      }
      else
      {
        OLED_WriteData((~Tab_Ascii_8x16[(pData << 4) + i]));
      }
    }
    OLED_SetPos(IndexX, IndexY+1);
    for(i = 0; i < 8; i++)
    {
      if(mode==0)
      {
        OLED_WriteData((Tab_Ascii_8x16[(pData << 4) + i + 8 ]));
      }
      else
      {
        OLED_WriteData((~Tab_Ascii_8x16[(pData << 4) + i + 8 ]));
      }
    }
}

下面是main.c
/**
  ******************************************************************************
  * File Name          : main.c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 COPYRIGHT(c) 2016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Header_File.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OLED_Init();
        HAL_Delay(1000);
        LCD_PrintfChineseMix16x16(2,3,"ϵBCDEFGHIJKLMN",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Delay(1000);
                for(uint8_t i=0;i<0xf;i++)
                {
                        uint32_t j=100000;
                        while(j--);
                }

                HAL_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LED_Pin);
//                LCD_clear();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8000);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art1);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E, RES_Pin|DI_Pin|DO_Pin|CS_Pin
                          |DC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RES_Pin DI_Pin DO_Pin CS_Pin
                           DC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RES_Pin|DI_Pin|DO_Pin|CS_Pin
                          |DC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LED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哪位大侠能看出问题在哪

网友:
while(1)里面的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Delay(1000);

这个想法去掉,你加这种死等的延时,不慢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1)里面的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Delay(1000);

这个想法去掉,你加 ...

。。。。。。
这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在while前面写了屏幕。屏幕写完进while(1)什么都不干了  这里的延时和之前的写屏幕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网友:
IO操作就bitband或者传统方法寄存器就好,官方证明了HAL API比较低效率,不过据说在做高效率的LL API,L4上已经有了,当然!LL API会比STD API高效率,但是STD API比HAL API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