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组播发送和接收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一次只发送30个字节,每秒钟发送10次,但协调器只能340ms接收一次;请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组播和广播发包间隔都是几百ms,如果想加速,你可以自己通过单播来实现组播功能,还有你最好在应用层实现一个对包重传确认的机制,也可以缩短你的发包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