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了一块双面PCB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新画了一块双面板不知道这样子布局走线好不好,希望大家互相学习指出不足之处,万分感谢!

BL-1601A.pcb

网友A:
帖个图会方便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个图会方便很多的。

TOP图片

网友:
布局很工整。

网友B:
从版面布局上走线可以和国画比美
从使用角度要看板子的功用了

貌似一个音频功放板?

网友:
挺整齊的 感覺比我畫的好

网友C:
最好写上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楼主怎么画出这种效果的,感觉给我画的话,我的线宽都是一样的。。。而楼主的这些线好像没有固定宽度一样。。。但是很好看,似乎能过更大的电流,想了解一下,望赐教~

网友D:
器件的value值放在焊盘上真的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写上用什么软件打开

prote99SE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器件的value值放在焊盘上真的好么。。。。

这个字符是贴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版面布局上走线可以和国画比美
从使用角度要看板子的功用了

貌似一个音频功放板?

没错是带有音频放大电路的,其实这是一块益智类玩具,电子琴鼓组合功能的哦

网友E:
画的很漂亮,但是线的具体功能不知道,左上角焊盘周围的铜挺多的,引出的线很细,不知道电流多大,你那边有没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画的很漂亮,但是线的具体功能不知道,左上角焊盘周围的铜挺多的,引出的线很细,不知道电流多大,你那边有 ...

左上角按六个单元是蜂鸣片触发电路,电流很小,只是怕焊盘电烙铁焊接的时候怕烫坏焊盘才加粗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左上角按六个单元是蜂鸣片触发电路,电流很小,只是怕焊盘电烙铁焊接的时候怕烫坏焊盘才加粗的哦

焊盘适当加大哦~加太大会增加散热,提高焊接难度,反而容易损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