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控制开发板上的发光二极管点亮

楼主:
自己动手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控制开发板上的发光二极管点亮?
                               有相关的C程序吗?

网友A:
你是來問問題還是賣廣告?
要通過端口控制下位機這沒難度,你只要弄明白serial通訊就很容易做到你的目的,例如上位機發送AA,下位機收到AA就點亮Px 101010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來問問題還是賣廣告?
要通過端口控制下位機這沒難度,你只要弄明白serial通訊就很容易做到你的目的, ...

图上错了,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