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比51快多少倍??????

楼主:
STM32比51快多少倍??????

网友:
这个问题,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

STM32有很多MCU,其速度也是有别的,如果比较,应该从这方面入手:
1、时钟。这个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也是速度的主要指标。
2、指令效率,指令周期等。
3、处理的对象、编译器效率等

51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
拿72M的103举例,单从主频来看的话 51 12M/12 = 1M  103是它的72倍,但是你别忘了M3内核1.25MIPS/M,51是0.68MIPS/M,算下来就是差不多144倍。

网友:
速度有啥用,你不做很复杂的计算,51足够。stm32速度再快,不好好设计程序,每个循环都用delay等待,等于没用到stm32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