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NDROID结合CPLD的DDS波形信号发生器研制

楼主:
有没有  大神  ,学者求教学,CPLD的设计

网友A:
楼主现成的硬件都有的吧,
ANDROID的平板,跟你的CPLD是什么接口?
CPLD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成的硬件都有的吧,
ANDROID的平板,跟你的CPLD是什么接口?
CPLD是什么型号?

本部分主要是系统的下位机部分,使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语言)对系统的软件部分进行设计,使用PROTEL软件设计系统的硬件部分。设计部分主要包括:DDS波形发生模块,键盘采集模块,数码管显示模块。最后要求结合上位机系统进行统一联合调试。
1、要求能够产生正弦波,三角波以及锯齿波等波形;
2、要求可以通过键盘或者蓝牙手机方便地设定输出信号的频率和相位;
3、要求输出信号频率40-65HZ,频率调节细度为0.001HZ;
4、要求用数码管显示波形代号以及设定频率。
用EPM1270  做 会么  大神

网友A:
http://en.pudn.com/downloads160/ ... etail720513_en.html
可以下到你要的 参照代码

网友A:
今天win10上,新装 Quartus.
可选EPM1270,在tools->Qsys->能看到NCO模块,可以生成D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win10上,新装 Quartus.
可选EPM1270,在tools->Qsys->能看到NCO模块,可以生成DDS

具体 实物和  软件   求指导的  急用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en.pudn.com/downloads160/sourcecode/embed/detail720513_en.html
可以下到你要的 参照代码

找不到的

网友:
我以为做出来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家里电脑在整环境,没那么快,只能精神支持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家里电脑在整环境,没那么快,只能精神支持你了。

大神 急用啊  不能这样啊

网友:
今天才装了Quartus 14.1 Web 版,还没有注册激活,也不知要不要弄。先试了一下DDS 生成。

如图,
cyclone IV,右边的NCO 没有灰,能打开
楼主要用的MAX 建的工程是灰的,不能打开(也许,楼主早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