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界面,板子无法向下拖动

楼主:
AD09,PCB界面,无法向下扩展拖动。
向上可以。
我改变坐标原点也无济于事。
旁边滚动条向下拖不动了。
无法向下拓展使板变大了。

这是何解呀?

网友A:
私下猜测是不是因为板子尺寸+原点的原因?因为你的board只有这么大,然后原点最多也就只能设置在最下面这条边上,所以相当于已经是到了整个界面的最下面的位置了。所以无法再往下面拉了

网友:
这就是底部,再也往下拉不动了,我把原点设在右下角,也就是无法显示坐标的第三和第四象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私下猜测是不是因为板子尺寸+原点的原因?因为你的board只有这么大,然后原点最多也就只能设置在最下面这条 ...

那往上为何可以不断拖动呢?我想更改板子大小,向下延伸一些。做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私下猜测是不是因为板子尺寸+原点的原因?因为你的board只有这么大,然后原点最多也就只能设置在最下面这条 ...

我把原点设在右下角,也就是无法显示坐标的第三和第四象限。元件坐标如果设置在上述两个象限,就找不到了,因为没法显示那两个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私下猜测是不是因为板子尺寸+原点的原因?因为你的board只有这么大,然后原点最多也就只能设置在最下面这条 ...

无论怎么缩放板子,始终贴着底部缩放。有什么办法能更改啊?

网友B:
其实未更改前,距离底部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我向下扩大板子,填充这段后,就没了。根本上说,就只有这么点距离。

网友:
Ctrl+a 全部选中,拖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未更改前,距离底部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我向下扩大板子,填充这段后,就没了。根本上说,就只有这么点距 ...

你想一下啊。一个界面是不可能无限大的,所以软件设计上肯定是设计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大的空间,有限的空间,有限的空间就说明他是有边界的。你这个实验就说明了,你绘制板子的时候刚好是靠近软件空间下边界进行绘制的。现在你修改后向下扩展到边界了,当然就无法继续往下拉了啊。。
你可以全选复制下,把你的整个绘制图往上面搬移一段距离,这样子,你的下方就留有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往上为何可以不断拖动呢?我想更改板子大小,向下延伸一些。做不到了!

因为你离上边界很遥远啊。所以看上去好像能不断的往上延伸的感觉。。

网友:
谢谢大家,我自己解决了。板子的位置有问题,在design-board shape里面,move board shape,重新设置就可以!

网友:
建议把原点向上设置 你这个无论是左右 都是底部区域了 把原点向上重设 然后Ctrl+A把整个bord向上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