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RF射频50ohm走线是什么意思,是跟高频有关的所有线都要保持50ohm吗

楼主:
2芯积分
是从射频IC接口出来就必须保持50ohm吗,我用双层板算出来要30mil的线宽,但是IC的管脚不可能接30mil的线宽啊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芯片的文档,一般RF芯片的规格书中会对射频部分有说明,还会有参考PCB布局介绍。另外,你计算阻抗的时候要注意选择一下分布类型,是微带线还是其他类型,这个要考虑,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来说从芯片脚出来的射频信号,线宽设置成跟焊盘尺寸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芯片的文档,一般RF芯片的规格书中会对射频部分有说明,还会有参考PCB布局介绍。另外,你计算 ...

你好,我用的是cc2640,我在芯片手册里面找了下,就只看见这两张图,打算用微带线来传输2.4G高频的,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线怎么画呀

网友:
双层板实现阻抗匹配不好实现
一般板厂会提供一个估算的方法,完全匹配的值还要与板厂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芯片的文档,一般RF芯片的规格书中会对射频部分有说明,还会有参考PCB布局介绍。另外,你计算 ...

同意2楼的说法,一般的rf的ic都会有pcb部分的说明或者指导,我记得看过ti的无线部分的一个视频大致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使用者可以完全copy,ti的无线部分的设计。当然,他们也有相关资料有说明这部分。

网友B:
我是射频工程师,工作4年多了,可以告诉你一些基本常识。一般RF  IC都是做好了50欧姆阻抗的,所以你只需保证走线为50欧姆就行了,不然阻抗失配会造成信号的大量反射。我们射频板用的都是特殊的板材,一般是罗杰斯的,板厚一般为0.508,通过ADS可以计算出50欧姆的线宽。看你的板子估计用的不是罗杰斯板材,你自己计算费事,而且对板材参数了解得也不是太清楚,建议你告诉PCB厂家,指定哪些线做50欧姆匹配,厂家会帮你修改线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射频工程师,工作4年多了,可以告诉你一些基本常识。一般RF  IC都是做好了50欧姆阻抗的,所以你只需保 ...

就是这样的。一般我也是这样交给厂家调整了。那个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