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打开工程文件没有反应

楼主:
我用的是奥尔斯物联网实验系统。打开工程文件没有反应,如图1
然后打开另一个文件时候就弹出这两个对话框,求助大神,做毕设好急

没有反应的时候

没有反应的时候

网友A:
你打开后缀名为eww的那个文件试试,还有种可能路径太长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B:
是不是设置问题,看一下targe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后缀名为eww的那个文件试试,还有种可能路径太长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打开的的确是eww的文件,也是这么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后缀名为eww的那个文件试试,还有种可能路径太长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把文件夹放到dpan根目录也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问题,看一下target

怎么查看target呀大神,我是小白,物联网套件、软件、zigbee都是刚刚接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查看target呀大神,我是小白,物联网套件、软件、zigbee都是刚刚的

我不是大神 我只是猜测,你先检查软件版本对应好,目录保持正确,设置正确才行。
找一个对的工程进行一下对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打开的的确是eww的文件,也是这么显示的,

哦哦,这个的话,你用什么片子的工程啊。应该说没啥问题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个的话,你用什么片子的工程啊。应该说没啥问题才对。

这个是一整套奥尔斯物联网的资料,直接用资料中的iar打开的资料中已经做好的工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神 我只是猜测,你先检查软件版本对应好,目录保持正确,设置正确才行。
找一个对的工程进行一 ...

怎么查看工程文件需要哪个版本呢,这个资料是一整套的,其他的工程文件都可以打开,就Z-Stack星状网通信实验打开时这样,打开这个文件需要把物联网链接起来吗,其他的就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哦,这个的话,你用什么片子的工程啊。应该说没啥问题才对。

对了,还有就是打开Z-Stack星状网通信实验这个文件需要把物联网链接起来吗,其他的就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查看工程文件需要哪个版本呢,这个资料是一整套的,其他的工程文件都可以打开,就Z-Stack星状网通信 ...

应该是不需要的,IAR要看你的主MCU是什么型号,对应不同型号的MCU,IAR会有不同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了,还有就是打开Z-Stack星状网通信实验这个文件需要把物联网链接起来吗,其他的就不需要。

难道你用的是CC2530?Z-Stack好像是跟协议栈有关,但是是不是跟你的工程打开有关,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用的是CC2530?Z-Stack好像是跟协议栈有关,但是是不是跟你的工程打开有关,这就不知道了。

恩,是cc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