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能进行复数运算吗?

楼主:
在keil5里天假了c99之后  添加了头文件#include“complex.h”  能够定义complex 类型  但是不知道如何表示一个变量的实部和虚部?

网友A:
头文件里一般都有说明的。

网友B:
好像是个结构体,有实部和虚部两个成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个结构体,有实部和虚部两个成员。

有没有这种类型的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里一般都有说明的。

头文件没看明白!!

网友C:
在keil里面还真没有研究过,会不会支持这样的头文件。楼主做啥高端的东西,需要用到复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keil里面还真没有研究过,会不会支持这样的头文件。楼主做啥高端的东西,需要用到复数呢。

做的是阻抗测量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的是阻抗测量相关的,

哦哦,明白了,您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