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脉冲电路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实现单脉冲电路,没有开关按键。

网友:
“怎么实现单脉冲电路,没有开关按键”
没有开关按键,这个单脉冲电路如何知道你要开始一个脉冲?

网友:
用JK触发器。

网友:
具体如何实现啊,信号只有一个直流的5V

网友A:
初始,JK触发器各端默认"+",第一脉冲后沿触发翻转后,jk端为0,触发无效,保持现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JK触发器各端默认"+",第一脉冲后沿触发翻转后,jk端为0,触发无效,保持现状。

我的意思是当有5V时就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
那就更简单,微分。

网友:
樓主應該是要上電時產生一個脈衝吧;按你說的更容易,就RC電路

网友B:
反正你也没提什么具体要求,脉冲自己调节RC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你也没提什么具体要求,脉冲自己调节RC值吧。

4010是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正你也没提什么具体要求,脉冲自己调节RC值吧。

请问4010BC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4010BC是什么啊?

缓冲器,你换个其他常用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缓冲器,你换个其他常用型号

我刚仿真了下 实现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仿真了下 实现不了啊

你用什么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仿真?

Multisim10.0啊

网友B:
把你的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图发上来看看

那5v一直在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只产生一个方波?

网友B:
你看我这里正常,multisim我用得连半调子水平都算不上,我没能力精确建模,只能做一个简易的功能性仿真。你那个图,仿真前先将开关断开,然后再点击运行,运行后点击让开关闭合,就可以了。

5V一直存在,当然只产生一个方波。另外我想了一下,如果频繁开关机,那需要在电容前面下拉一个电阻,这样断电后可以让电容快速放电,使得在频繁开关机的情况下都能正常产生脉冲。仿真结果也是如此,下面的新图在重复开关的情况下,能频繁产生脉冲,而且也不存在仿真前需要断开开关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这里正常,multisim我用得连半调子水平都算不上,我没能力精确建模,只能做一个简易的功能性仿真。 ...

请我呢一下这个buffer有什么器件吗?还是可以用分立器件来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