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点阵限流电阻计算

楼主:
红蓝双色点阵控制电路,分别用4个573驱动行,16个三极管控制列。输出端需要用多大的限流电阻才能在保证亮度的情况下不烧坏点阵内部的led。蓝色电压3.2v 15ma    红色电压2.2   15ma。原理图以上传请各位帮忙告知计算方式。

网友A:
“输出端需要用多大的限流电阻才能在保证亮度的情况下不烧坏点阵内部的led”
15mA是最大连续电流,实际使用时连续电流往往不到此值即可保证亮度。
你的电路中VCC是多少伏特,未交代清楚。
另外,为什么用PNP管?

网友B:
好浪费啊,这么多三极管

网友:
好浪费呀,这么多三极管,直接用1680芯片吧,2个口直接搞定

网友C:
16个三极管!至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个三极管!至于吗?

不想再用573了,反正io口多着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需要用多大的限流电阻才能在保证亮度的情况下不烧坏点阵内部的led”
15mA是最大连续电流,实际使 ...

电压是5v的,用pnp是应为是共阳的点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浪费啊,这么多三极管

比573便宜多了

网友:
欧姆定律啊

网友:
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网友:
单个点亮的支路有一个三极管,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发光管。三极管导通压降约0.5V.
对红色:I<15mA , 限流电阻:R>(5-0.5-2.2)/0.015=166.6.
对蓝色:I<15mA , 限流电阻:R>(5-0.5-3.2)/0.015=86.6.
保留一点余量,红色电阻可以选200欧姆,蓝色电阻可以选1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