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210烧写Android系统

楼主:
(一)首先制作引导系统用的SD
(二)将烧写镜像拷贝到SD卡中
\光盘\Android4.0.4\image目录下文件拷贝到SD卡根目录下
(三)烧写Android系统
1.设置拨码开关,使其从SD卡引导并将制作好的启动SD卡插入开发板中
2.PC机端打开DNW软件,并进行设置
波特率为:115200   com1   Download Address0xc0008000
3.给开发板上电
4.Uboot启动,按空格键进入Uboot

5.输入命令:nand scrub 擦除整片Flash ,输入y回车
6.烧写uboot
输入命令:fatload mmc 0 40000000 u-boot.bin
输入命令:nand write 40000000 0 100000
7.烧写内核文件
输入命令:fatload mmc 0 40000000 zImage
输入命令:nand write 40000000 500000 500000
8.烧写Android文件系统
输入命令:fatload mmc 0 40000000 rootfs-210.yaffs2
输入命令:nand write.yaffs 40000000 a00000 C1BF000
(四)烧写完毕,从NandFlash启动Android系统
烧写完后,断电,拨码开关到NandFlash启动模式,重新上电。

网友A:
看来这个板子的内存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板子的内存比较大。。。。

板子还不错,就是自己还没入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子还不错,就是自己还没入门

也玩过这个板子,不过内存太小了,玩不了Android,当时鼓捣的Linux+q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玩过这个板子,不过内存太小了,玩不了Android,当时鼓捣的Linux+qt,

恩,这个板子主要就是玩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