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原理图如何设置才能让这种问题在编译时报错

楼主:
AD10原理图如何设置才能让这种问题在编译时报错

网友A:
线都没有连上,,,不用设置都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都没有连上,,,不用设置都报错

试过了,没有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都没有连上,,,不用设置都报错

边上的图片不是显示原理图正确无错误吗

网友B:
这样的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应该不会报错的,AD又不能确定你是要悬空还是要连接,另外你电阻另一端已经接到了一个IO口,AD可以认为这个电阻已经连上了,除非你两端都没有连接,这样可能就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应该不会报错的,AD又不能确定你是要悬空还是要连接,另外你电阻另一端已经接到了 ...

我试过两端没有连接线路,都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