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SB供电的3.3V/1A与12V/0.5A电源设计

楼主:
【1】基于USB供电的3.3V/1A与12V/0.5A电源设计

基于TI的WEBENCH工具设计电源等非常便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获取多种可用方案,进行关于效率、尺寸、价格等综合选型后,最终可以按照选用方案设计。
WEBENCH工具提供了针对原理图、PCB设计、元器件选型、指标曲线以及热仿真等多种功能。借助该工具可以在设计之初就完成对最终指标的综合把握。
本次借助WEBENCH,我也设计出了自己的一个电源板,方便了自己使用。
设计要求:采用USB 5V电源,可以使用电脑USB供电或者常见的手机充电器等。要求两路输出:3.3V/1A,12V/0.5A。总功率不超过10W,常见的手机充电器就可以满足。
之后我会将设计流程详细说明,今天是第一篇帖子,我本想先按照设计流程进行介绍,想想似乎吸引力不够,不如今天先展示一下做好的板子!
我们首先看一下板卡尺寸,与一元硬币对比一下大小。

板卡性能之后会进行详细说明,先看看如何测试纹波。。。

好了!
下面以告知大家设计流程,欢迎讨论!

网友:
设计感想通过WEBENCH设计电源具有很大的便捷性,因为工具的完善性使得设计过程无需额外关注细节。通过通过实际测试发现,最终设计出的电源性能也能达到设计要求。
关于开关电源设计的一些要点:开关电源工作时开关频率很高,很多集成芯片的开关速度能够达到MHz,因此layout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很多时候,即使原理图正确,但是错误的layout可能导致电源性能下降甚至不能工作。
最后,这里附件是我设计过程中参考的一份资料,来自于ti的e2e社区,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资料。
设计总结
以下,将按照PCB尺寸,效率,纹波,成本以及热稳定性几个方面进行对比。
1.PCB尺寸:TI的设计中,buck电路尺寸为145mm^2,boost电路尺寸为152mm^2,我将两个电路布局于同一片板卡上,尺寸为420mm^2,尺寸比较接近,稍稍大一些。原因在于:自制板卡采用手工焊接方式,电阻电容选用了0805的,相对较大,同时元件之间间隙也比较大,因而尺寸大一些。事实上,如果采用小封装元件并机器焊接,可以达到一致效果。
2.效率:针对效率曲线,本次按照设计工作点进行了测试。Boost电路中,TI设计效率为88.99%,实际测试效率为87.7%;Buck电路中,TI设计效率为89.25%,实际测试效率为87.0%。在效率方面,电源均达到了设计最初的要求,但是均比TI设计要求稍低一点。这里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元器件性能未能达到ti要求标准,本次设计中使用实验室电感二极管等,性能上可能与ti推荐的具有一定差异:例如二极管的压降可能稍大,或者电感电容的ESR较大等。2.layout的设计不够理想,对于开关电源,layout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因素,对效率具有很大影响。本次设计中尽管认真考虑过layout的方案,但和ti优秀工程师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3.设计中板卡使用了自恢复保险丝、LED指示灯等,也会影响效率。

3.纹波:纹波主要考虑满载工作点时工况。Boost电路中,ti设计纹波为11mv,实际测试结果为25mv;buck电路中,ti设计纹波为12mv,实际测试结果为20mv。值得说明的是,实验室不具有专门的纹波测试探头,同时探头放大倍率固定为10x,该测试精度无法保证,只给大家进行一个参考设计。对纹波影响的要素有:1.layout的水平;2.元器件的性能。希望大家认真阅读本楼层的附件,对纹波的产生原理和抑制方案提出了完整的设计说明。

4.成本:除去ti的主芯片外,其余均为电感、二极管以及电阻电容的无源器件,价格相对一致。

5.热稳定性:本电源进行过2小时稳定性测试,未发现过热问题。

总结:WEBENCH确实是很棒的设计工作!设计结果完全满足我的预期!

Understanding, Measuring, and Reducing Output Voltage Ripple - SIMPLE SWITCHER F.pdf

网友:
【5】焊接与测试
最终设计展示如帖子首页所示,这里再次贴出来展示一下:

测试结果:

使用示波器测试了电源板的性能,主要关注了带载能力与纹波,测试结果如下。需要说明的是,测量纹波的要点是:1.使用1x倍率探头减小示波器底噪影响;
2.测量回路应当尽可能减小。由于实验室没有找到1x倍率探头,这里使用10x探头并不推荐。
1.3.3V输出带载0.8A

2.3.3V空载输出

3.12V空载输出

4.12V带载0.3A

网友:
【4】基于USB供电的3.3V/1A与12V/0.5A电源设计实践

双路电源的重新设计
因为本次需要把两路电源做在同一个板子上,因此我重新画了原理图与PCB。
1.原理图无需多讲,只是把WEBENCH生成的参考设计拿过来直接用了。
此外,USB 5V输入部分加入一个2A的自恢复保险丝,保护电路。同时增加了指示灯与输出排针。

2.PCB设计

网友:
【3】基于LMR14020的5V-3.3V降压电路设计

本次体验WEBENCH完成了升降压电路的设计。上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升压电路的设计。一.设计目的在平时的电子设计中,常常需要3.3V电源给板卡或者其他外设进行供电。通常的手机充电器等都是5V,因此我打算设计一个5V转3.3V电源。
基本目标规定如下:输入电压5V,输出电压3.3V,最大输出电流大于等于1A,纹波小于50mV。要求电源体积尽可能小,输入端使用USB口供电。二.设计流程
本次设计实用WEBENCH软件完成设计,主要流程列举如下:
1.设计要求输入

2.WEBENCH给出的方案选择

3.选择基于LMR14020的方案

4.原理图展示

5.工作点展示

6.效率与纹波与输出电流的关系

7.热仿真及其结果

以上,基于WEBENCH可以获取设计的全部资料!

三、文件导出
使用WEBENCH可以导出全部设计文件,这里提供文件附件供大家参考!

欢迎交流!

网友:
【2】基于LMR62421的5V转12V/0.5A升压电路设计

一、设计目标
依旧使用充电器输出的5V电压作为电源,输出电压要求为12V,最大输出电流不小于0.5A,输出纹波小于50mV。同时,在允许的范围内电源尺寸尽可能小。
二.设计流程
本次设计实用WEBENCH软件完成设计,主要流程列举如下。
1.设计要求
这里简单输入设计要求,并点击开始设计:

2.选择架构

这里我们选择集成方案;
3.方案对比
选择好方案之后,WEBENCH会给出一系列的方案,这里,我们选择LMR62421进行设计,
该方案效率纹波等各方面满足要求;

4.方案展示
下图为我们选择好的LMR62421方案展示,包括原理图,PCB,工作点,物料清单以及热仿真等内容;
5.电路图

6.工作点

7.效率、纹波与输出电流的关系

8.热仿真

9.物料清单

三、文件导出
以上我们看到了WEBENCH提供的参考设计,这里,可以选择将设计的原理图与PCB等进行导出。
本次设计的导出文件已作为附件上传,请大家参考!

网友A:
弯排针感觉会好很多,个人感觉还应该加上负电压个人拙见,不喜,勿喷

网友:
顶一发 学长

网友B:
关注,我也想做类似的,不过希望是可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排针感觉会好很多,个人感觉还应该加上负电压个人拙见,不喜,勿喷: ...

有道理!
有一路-3.3V也确实很好!
下次下次!

网友:
摸摸学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我也想做类似的,不过希望是可调的。

很简单,你可以设置FB那里的分压电路变成可调电阻。
但是电感值、电容等参数可能需要更大范围的适用。

网友:
写得真详细。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次体验WEBENCH完成了升降压电路的设计。上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升压电路的设计。一.设计目的在平时的电子设计 ...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花了不少心思,一个好的设计就是要时间来讨论

网友:
牛,很不错,是设计良方,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也来学习学习哈,非常详细,回头跟着楼主来做做

网友:
如何设计acdc?

网友:
工作变得SO EASY

网友:
webench支持AC DC设计,在入口处添加选择即可。

网友:
这么六
还可以这样设计电源

网友D:
这个工具应该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具应该很好用

大侠,怎么哪个帖都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