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Zigbee

楼主:
我们现在有一个需求,需要两个可移动的端点A和B相互通信,现在想通过ZigbeeCC2530实现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几个问题

1  仅仅用两个CC2530,每个端点(A和B)分别放一个可以实现点对点的
    通信吗?
2 在某宝搜了一下,好多都是用板载天线,请问板载天线难做吗
3 求指导怎么开始上手,我也是程序员,但没接触过zigbee

不胜感激

网友A:
只是点对点的话可以考虑其他芯片,zigbee的优势不在于这,
除非是使用透传模块,不然要理解协议栈还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点对点的话可以考虑其他芯片,zigbee的优势不在于这,
除非是使用透传模块,不然要理解协议栈还是要花 ...

哦,主要是考虑到zigbee距离远,蓝牙达不到,求大神推荐别的芯片
求帮忙回答我在上面的问题
另外,zigbee最大的优势是啥?
协议栈不是说有开源的吗?看有资料说,zigbee的优势是开发比蓝牙啥的简单,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主要是考虑到zigbee距离远,蓝牙达不到,求大神推荐别的芯片
求帮忙回答我在上面的问题
另外,zigb ...

zigbee优势在于可自组网和低功耗,单纯点对点的距离并不远(不加PA)
协议栈是开源没错,蓝牙没做过,不知道两者哪个简单
如果仅仅是点对点通讯的话,可以考虑下类似SI4432以及其升级版,NRF2401之类的,或者TI的cc1100
个人觉得这些的开发周期都要比zigbee短很多

网友:
跟你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那边进展如何,希望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想通过zigbee进行室内定位,但是不知道怎么入手,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通过zigbee进行室内定位,但是不知道怎么入手,求指导

获取RSSI的值然后转化成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