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

楼主:
求个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用在美容仪上,1M或者以上的超声波振子。

网友:
这个东西,和高频功率放大器差不多,使用什么管子则根据你所需要的功率而定。

网友:
针对这类应用,有专门的高频功率放大器来驱动超声波换能器,但是需要确定电压和功率的指标。以下相关指标可以参考:

电压:200Vpp,,电流500mA,频率DC-1MHz,功率50W,

保险丝

2A/250V

电压增益

x0~60(0.1 step)

负载RL上限

≥200Ω

输出电阻

5Ω /1kΩ (可定制)

输入电阻

50Ω / 5kΩ

输入幅度

0~10Vp-pMAX

输出电压误差

≤±3%

电压监测

100:1(±5%)

压摆率

500V/μs

谐波失真(THD)

≤0.1%@1kHz,100Vp-p

输出电压零点漂移

≤0.1V

信噪比

≥80dB

输出接口

4mm香蕉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