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discovery删除u盘后不能设别了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
stm32f7 discovery 删除u盘后不能设别了,挺郁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怎样操作的?重新安装STlink的驱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怎样操作的?重新安装STlink的驱动试试。

discovery连接电脑不是会显示个u盘么,我右键删除设备后再也用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iscovery连接电脑不是会显示个u盘么,我右键删除设备后再也用不了了

是不是把驱动文件也删除了,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然后重新安装STLink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驱动文件也删除了,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然后重新安装STLink的驱动。

没用的,你自己可以试试,删除u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你自己可以试试,删除u盘看看

我记得不是有demo么,拿那个demo烧进去看看呢。

网友:
换了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