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OM报告自定义自动筛选

楼主:
在PCB设计中,我们会涉及到BOM表整理,对于一块板子需要用到什么元件,什么封装,元件的型号,属性,甚至生产厂家,这些信息都会被整理到一个BOM表里面。BOM表的整理如果手工进行那将不仅乏味而且耗时,幸运的是一般的PCB绘制软件都集成了自动生成BOM的功能。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在Altium Designer软件里怎么灵活的应用BOM报告来进行我们所需的元件信息整理。
首先来介绍下AD里面生成bom的功能在哪里,看图1所示:
图1
或者可以在图2所示的位置找到bom的位置:
图2
其中从图2位置寻找bom的需要点击鼠标右键选择configure,这时候会弹出一个叫bill of matiries for project的对话框
图3

如图3所示,右上方红框内就是我们生成的bom的所有信息了。

但是,目前这个bom存在的信息,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想要的bom信息整理。那么,该怎么整呢?接下来的处理,就能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前面会说这是个灵活的bom了。

请看图3,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图中红框内的第一行,是一些属性分类,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文章。我们可以自主选择属性参数,在图中对话框的左侧,有许多columns列标签(也就是属性参数)可以选择,我们选择出我们所需要的列标签进行勾选。

除此之外,如果有一些信息是我们不想要的,比如测试点(在软件中也被判定为一类元件),而在一个用于采购使用的bom表里面我们根本不需要测试点的存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除了测试点,其他元件都具备的参数,这样就可以把这些不想要的测试点滤掉了。下面举个例子操作一下:
我要滤掉所有的测试点,这些测试点不具备comment这个其他元件都具备的参数
图4

如图4所示,我点击comment参数右边的向下小箭头,出现了红框中的多选框,选择custom选项,这时候会弹出如图5所示对话框:
图5
这里我们选择does not equal 意思是不等于,右边红框直接不填,因为我们的测试点没有这个参数。然后点击ok。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这一行参数必须有,也就是我们的测试点就不再出现在bom信息里了。

同样的,如果你有其他的特殊需求,也一样可以举一反三灵活的应用AD的这个bom报告功能进行自定义了。

此外,关于怎么进行bom表导出之类的,我就不介绍了。相信大家操作了这么多,看下对话框下面的export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库的时候?mentor是可以自动生成吗?这样不合理吧。
不过其实可以在自己建造元件的时候给加上这么两个 ...

对,建库的时候给每个part都会有物料编码,和物料描述。导bom的时候可以直接导出,那就是真正的bom了

网友B:
最好是建库的时候给每一个型号对应一个物料编码和物料描述,这样导出来的bom才完整。ad在这一块很弱吧,mentor这个很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建库的时候给每一个型号对应一个物料编码和物料描述,这样导出来的bom才完整。ad在这一块很弱吧,men ...

建库的时候?mentor是可以自动生成吗?这样不合理吧。
不过其实可以在自己建造元件的时候给加上这么两个参数的。只是我们没很好的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建库的时候给每一个型号对应一个物料编码和物料描述,这样导出来的bom才完整。ad在这一块很弱吧,men ...

AD在这块确实做的不太好,可以使用数据库文件来完成,我发过这样的帖子,不过自己构建这样的数据库确实麻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