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capture培训教材(详解)

楼主:
Mentor原理图绘制软件操作介绍,分享给大家!

design capture培训教材(详解).pdf

网友:
现在转dx了

网友A:
我以前用dx,现在用captur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dx,现在用capture

dc在win7下面能安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在win7下面能安装不?

可以的

网友B:
是什么版本啊,我听说wg2004的dc只能在xp下面,后来就选择了d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版本啊,我听说wg2004的dc只能在xp下面,后来就选择了dx

我装的是7.9.2EE版,2004和2005在WIN7  64位系统下很难装,我反正是没装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