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50的问题

楼主:
按图接线后,8050发烫,电机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小电机的参数我不知道,所以电阻我是试的,,,,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都换过试了,结果都一样,什么原因????

网友A:
多半是电动机额定电压较高,额定电流较大,你的三极管承受不住这么大电流。
找找该电动机参数资料。

网友:
最好楼主实测一下,工作电流是多少,管子的饱和压降是多少。

很有可能是管子提供不了较大的电流所致。

网友:
看你描述的现象,我猜测是你的电机额定电流较大,而8050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导致8050在导通的时候,电机不转,而电机不转时是直通的,就相当于8050的C极直接连接到了5V上,不烫才怪。又或者,你的电机坏了不太转,使得C极直连到了5V。

网友:
8050最大集电极电流(A):0.5 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电动机额定电压较高,额定电流较大,你的三极管承受不住这么大电流。
找找该电动机参数资料。

我的这种接法是对的吗
可能的原因就是驱动能力不够???